求助 伺服液压缸稳态误差

楼主(2013-03-31):
各位老师,我在算一个伺服液压缸,控制腔直径178.5,负载5t,三通阀控液压缸,负反馈为1,最后输出的稳态误差太大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
上百度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是加大增益。不过要注意稳定性的问题。
或者选择用精度高一档的元器件。

网友(点评):
谢谢 前辈 这个系统是机液伺服液压缸 只能靠机械装置反馈 可是在负载很大的时候 缸要做的很大 仿真后的稳定性和误差才会理想一点儿 可是我不想做这么大外部尺寸 只靠增大流量增益和反馈系数好像有点儿困难

网友:
这是系统问题,不是伺服缸本身的问题。
从控制理论角度看,需要增大放大系数,考虑增加积分放大器的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