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的压射液压系统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3-03-31):
   希望各位高手前辈帮忙解惑。
   毕业设计要做一套液压系统,要满足压铸机的压射机构的动作。有两个压射冲头,压射冲头的直径是100mm,分慢压射和快压射两个行程,慢压射速度是300mm/s ,快压射速度是3000mm/s ,最大压射比压是40MPa。   我定的工作压力是12.5MPa,按照这些数据,算出来的液压缸的内径是200mm;慢压射时,液压缸的流量是9.5L/s,快压射时,流量是94.5L/s 。
     两个液压缸需要同步运动,因为流量太大,所以不能用分流阀的同步回路。我的方案是用两个等流量泵的供油回路,泵选用容积效率稳定的柱塞泵。用泵来满足慢压射速度,用蓄能器来满足快压射速度。
     问题来了:用泵来满足慢压射速度,需要的流量大致是684L/min,在选型时选不到合适的,有一个满足的泵,它的额定压力是35MPa,流量795L/min,感觉太大了;而且选不到与之匹配的先导式溢流阀。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是否可以把慢压射速度改小点?改到200mm/s左右,流量减为456L/min,就可以选到合适的泵和阀。

网友A:
俺不太懂,想到的东西想写一下。
1.你说泵流量795L/min,13L/s有点大,要是把活塞直径改大一点是不是运动速度就满足要求了。活塞237mm时,速度为300mm/s。
2.另外蓄能器的话,是否可以准确控制速度,有点注意。
3.高速流量是94.5L/s,按照管路液体流量最高6m/s计算,管径超过一米了,不知道具体用什么形式来实现的。
俺确实不太懂,只是简单从数字角度来计算的,方向错了请见谅。

网友(点评):
我算的管径结果是141mm,没有1米,不过,就这个数据也是很大了

网友(点评):
hawk23朋友算的结果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太懂,想到的东西想写一下。
1.你说泵流量795L/min,13L/s有点大,要是把活塞直径改大一点是不是运动速 ...

   非常感谢啊,我没有学过液压,是只菜鸟,毕业设计抽到做液压的项目,就是靠老师给的数据来计算,根本没有概念呢。
   我是觉得液压缸的活塞如果改大的话,是不是需要的流量就更大了啊?我感觉如果要达到更大的速度,最好是液压缸的工作压力大一些,这样让活塞面积小一些,在运动时所需要的流量应该会小一点。
    一直觉得老师给的数据偏大,很头疼啊。
   PS:第一个回我的铁,太感动了

网友(2015-03-03):
慢压射与快压射是一个缸的不同运动阶段,怎么是两个缸,还同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