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正确读取千分表?

楼主(2013-03-31):
前几天做了一个工程材料的试验,是测量主轴锥孔中心线的径向跳动。但是用到千分表测量时,我疑惑了,它上面的刻度分左右两边,各0到100,精度为0.001.但是具体该怎么读?它的上下限各是多少?可能读出二百多的吗?

网友A:
这是成量网站上的产品照片,图片中标出的小圈的刻度按量程不同对应数值不同
以量程是0~5mm的千分表为例,表针转一圈实际是0.2mm,看小圈指针向1刻度处移动五分之一。
表盘外圈是可以旋转的,打跳动检测是看表针变动范围的,开始测量之前要使表测球与工件接触,这个过程俗语叫压表
至少要让小圈指针过1刻度处,这是量表机构决定的(感兴趣可以百度一下),有一点压表量才能保证测量准确。然后旋转表盘外圈使表针指示零位(主要是便于读数),旋转工件看表针变化范围从而测出跳动值。一般能用到千分表的地方,跳动量也就几丝(表盘显示不超过10格),不可能像你说的二百多格。听别人说再多不如自己动手多用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
上手试试吧  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
顺时针为正向,逆时针为负向。测量跳动:应该将表针指在零位,将正向和负向的读数相加就是该零件的跳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成量网站上的产品照片,图片中标出的小圈的刻度按量程不同对应数值不同
以量程是0~5mm的千分表为例,表 ...

嗯,谢谢你的详细解答。那所测的径向跳动值具体范围是多少?其值超过0.02mm是否就表示该主轴不合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的详细解答。那所测的径向跳动值具体范围是多少?其值超过0.02mm是否就表示该主轴不合格?
1、所测径向跳动值范围,如果是5mm行程千分表,理论上可测5mm,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2、主轴合不合格这个得看你设计或图纸要求达到多少了,你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所测径向跳动值范围,如果是5mm行程千分表,理论上可测5mm,这个问题没有实际意义。

2、主轴合不合格 ...

哦,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成量网站上的产品照片,图片中标出的小圈的刻度按量程不同对应数值不同
以量程是0~5mm的千分表为例,表 ...

嗯,谢谢你的细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的详细解答。那所测的径向跳动值具体范围是多少?其值超过0.02mm是否就表示该主轴不合格?

超过多少不合格,你看图纸要求或者你的实际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多少不合格,你看图纸要求或者你的实际使用要求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