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配合,请教

楼主(2013-03-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得查查你手上轴承的共差。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的轴承内径应该实际共差是-0.02。但这不代表外径也是这样,实际测测吧。
第二个问题,说实话,真没听人说过轴承的过赢配合能影响实际转动的。至少原理上讲,一个圆环,即便外径过赢,也不会影响内部,除非外力是一个非均匀径向力。你感觉转动不畅的话,试试其他方法,比如润滑等。
第三个问题,没法回答你,这个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情况不同的。具体选择,请参考机械设计手册配合选择一节。

网友(点评):
兄弟,过盈配合会影响轴承游隙滴。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的轴承内径应该实际共差是-0.02",这是哪个标准?。

网友:
配个结构图才能有个大概了解,是单一轴承支撑、轴承游隙大小、轴的长度都密切相关

网友:
配合公差带的选择主要看结构需要,该紧的地方一定要紧,该过渡的一定要过渡。
请说明使用工况和作用!

网友(点评):
“该紧的地方一定要紧,该过渡的一定要过渡”,当领导的都这样说,永远正确。

网友:
箱体上的孔H7   冷缩
轴径k6              热套

网友(点评):
查了下SKF对628/6-2Z的推荐,一般载荷时,推荐的实心钢轴为js5,对轻载不锈钢轴推荐的是h5.尺寸偏差只有0.005,和-0.008的孔配合,是一种典型的过渡配合。对于极端情况轴和孔有间隙,防止跑内圈,可能有锁紧螺母等...

网友:
问题一: 现有内径为6,外径为13,宽5的滚珠轴承。轴为5.98--5.99且磨。外径与一孔装配时,孔内径13正负1丝。
问题二: 轴承的内孔与外孔都是过盈配合,会对轴承的转动造成影响吗?--会的。
问题三: 轴承与孔装配时,在运转时,为了保证轴承固定牢固---孔与轴承过盈配合好。

网友(点评):
这结果是怎么来的,经验吗?

网友(点评):
教材上有。

网友(点评):
g2096大侠: 1. 为什么你推荐轴与内圈间隙配合,而轴承座与外圈是过渡配合? 2. 应该校核轴承游隙,如果游隙足够,过盈配合对轴承转动没有影响。 3. 理论上是过盈配合好,不过实践中一般是间隙或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大侠--惭愧。我是这么做就这么说。

网友(点评):
标准选择的配合,不会影响你的使用。实际使用中,根据载荷不同,轴配合过赢反而选得更多。孔配合多过渡。

网友(点评):
配合是否影响使用,要校核游隙才知道;不是说标准配合就不会影响。 实际使用中,轴承座间隙配合多。

网友(点评):
抱歉,太久不搞配合这块,过渡配合的定义已经生疏了。孔配合多间隙。

网友(点评):
“轴为5.98--5.99且磨”,根据具体结构确定

网友:
轴承装配,一般的使用情况都是过渡配合(具体参照公差与配合)。为了装拆方便我们使用都是轴相对较紧,孔相对较松。对于如此轻型的轴承不宜采用过盈配合,因为轴承本身的刚性不足,造成对滚珠的压迫,必定影响转动。

网友(点评):
轴承配合,要看工况。从统计上看,过渡配合是用的最少的。

网友(点评):
马中校(为啥读着这么怪呢)其实说得没错。lz的这种轴承一般也就是用到h6-j6。载荷大就靠近j6一点,小就靠近h6一点。

网友(点评):
zerowing社友,你给马不停蹄社友的结论加了个前提--小轴承。好吧,我承认在小轴承应用上,过渡配合用的最多。

网友(点评):
擦,我何时对这个结论加了个前提?我在后面的回复楼主里说了小,但跟马的结论没有关系。我回复马蹄的说法也是载荷大小。

网友(点评):
哦,那是我理解错误了。因为马社友有个结论--“轴承装配,一般的使用情况都是过渡配合”,我认为这结论不对,在第一条点评里已经说了。然后zero社友说马社友--“其实说得没错”。

网友(点评):
我还真没注意他那句话的意。一直认为他说的是楼主的这个型号。

网友(点评):
“轴承装配,一般的使用情况都是过渡配合”,轴承的内孔是负差。h5在基孔制时是间隙配合,但和轴承实际是过渡配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得查查你手上轴承的共差。如果确实如你所说,那么你的轴承内径应该实际共差是-0.02。但这不代 ...

过赢配合是会影响你的安装游隙的。但是按照一般选配标准,配合中的过赢量不可能影响你的正常使用。除非你自己不按标准来。

网友(点评):
P哥们,我想你把顺序搞反了吧。 配合选择的时候属于设计阶段,面对的是轴承型号选择及相关配合。你打算面对一堆轴承参数去校核游隙?

网友(点评):
校核游隙的目的是根据实际使用中轴承的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游隙调整方案进行调整的参考,你把校核摆到配合选择里,那别搞设计了,先买了轴承测量完再选吧。我感觉你本末倒置了。

网友(点评):
简单说:设计阶段只根据载荷、寿命情况选择轴承型号,根据载荷、安装条件选择配合,根据可能使用条件选择游隙调节机构。游隙校核是实际生产安装中的事。

网友(点评):
“游隙校核是实际生产安装中的事”?,类比设计确实如此。只有到了出问题了,才会去校核

网友(点评):
zerowing社友: 1. 游隙是轴承型号的一部分,你在轴承选型时就包括了选游隙的工作。选的游隙对不对,校核下就可以了,工作量不大的。校核游隙不是去测量轴承真实的游隙,更不是调整游隙。

网友(点评):
2. 举个例子,设计师轴承选型时选了个圆柱孔圆柱滚子轴承,C3游隙。为什么不是CN游隙,也不是C4游隙?设计师得先做游隙计算工作,也叫游隙校核。生产也好,安装也罢,他们根本不能校核游隙,也不会。

网友(点评):
3. 还以刚才那个圆柱孔圆柱滚子轴承为例,原始游隙、配合选定后,游隙能调整么?不能的!

网友(点评):
受教,受教,呵呵。不过,您老不妨多讲点。如何校核?咱就以楼主的这个628/6 GB/T267-1994为例吧。例如说最后我选择了j6或者再紧点,我选择到了k6,如何校核游隙?这个2组到5组的0-3道7的间隙量怎么算?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个6哥。不用冷嘲热讽,不妨讲讲您的经验。

网友(点评):
zero社友,你必须提供2个信息给我。 1. 轴及轴承座的配合 2. 稳定运转工况下,内外圈温差多少?

网友(点评):
呵呵,问题就在这里。例如轴和轴承座的配合可以预选,比如轴k6,座g6。但是温度,特别是内外圈温度,您让我作试验获取吗?算了,为了一探究竟,比如说内外圈温差在15度。您老给讲解下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zerowing社友,工作游隙计算公式S=Sr-ΔSp-ΔSt,大家都是知道的。内部径向游隙Sr可以根据手册查到,由于配合引起的径向游隙的减少量ΔSp=Δd+ΔD;由温升引起的ΔSt查到线膨胀系数后的计算也都会。Δd≈0.8U,确定U

网友(点评):
确定理论过盈量U你也会。这样计算下来因轴k6装配引起的径向游隙减少量约为0.008.如果楼主选择的轴承是普通游隙的轴承,游隙在0.002-0.013,那么装配后最大有0.005的游隙,也可能有0.006的过盈。

网友(点评):
比如说内外圈温差在15度,取热膨胀系数为0.000011/K,这样因温度变化游隙又减少了0.0016.工作时,轴承最大间隙变为0.0034,最大过盈为0.0076.计算不实之处,请社友指正。

网友(点评):
zero社友,1. 你可能笔误了,轴承座公差是G6,不是g6。2. 内外圈温差你不知道,可是别的设计师是怎么知道他的机器内外圈温差的?你好好想下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受教。多谢指点。我常用的5本一套机械手册和轴承手册上都没提工作游隙的计算方法。有你这个公式,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点评):
回p君。g6是大小写切换的问题。另外,内外温差的问题,不进行实际测试,您老有什么好办法确定温度吗?您总不能让我拍拍脑门编个数吧。我不是搞系列产品设计的,基本都是非标非同类。这个要求有点高貌似。

网友(点评):
1.首先谢642093071大侠准确的计算。 2.zero社友,从计算中可看出,光安装游隙,一批轴承中就有一半多处于负游隙状态了,这是很危险的。说明CN游隙选择不当。应选择更大的游隙。

网友(点评):
zero社友,你的机器确实有点特殊,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也没有好办法。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轴承供应商,比如舍弗勒、SKF等,他们经验更多。

网友(点评):
SKF对628/6-2Z的推荐,一般载荷时,推荐的实心钢轴为js5,对轻载不锈钢轴推荐的是h5。没有K6那么紧,负游隙也没有那么大。如温度稳定,有一点点负游隙,轴承寿命更长。关键是把握量。量变引起质变。

网友(点评):
“我常用的5本一套机械手册和轴承手册上都没提工作游隙的计算方法”,在滚动轴承的游隙选择这一节中都有吧,再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很不幸,确实没有。化工出版社,第五版。游隙选择一节,就一页半纸,除了概念和推荐,没有一个公式上的说法。呵呵。看来都再找本补差用的手册了。

网友(点评):
另外,k6是故意为了往紧里说,以方便验证游隙计算用的。实际手册推荐最多就到j5。呵呵。不用纠结这个数。因为是讨论算法,不是实际选配。已经超出了楼主的讨论范畴

网友(点评):
这本手册7-242页也讲了配合过紧,会使径向游隙减少以至于消失,从而影响运转。在下面也有有效过盈量的计算,也是分实心轴空心轴,结合前面的过盈配合章节,内容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额,你是打算告诉我,有效过盈量的算法和工作游隙相同吗?你给出的算法中,最重要的就是由理论过盈量计算配合游隙减少量的系数。没有这个系数,其他的算了也等于没算。

网友(点评):
系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出的,是一种简化计算。它是在推荐的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材质等条件下得出的。对那个计算过程看,减去1/3的公差带,大概就是剔除了表面粗糙度、形状公差等的影响,去除了高点的真正紧配...

网友(点评):
真正紧配的过盈量。再乘以0.8就是估计内圈和轴的变形比例。轴缩小占了20%,圈外胀占了80%。更详细的计算应该按过盈配合去计算吧。

网友(点评):
呵呵,两点。表面粗糙度无论是测量检查还是最终标注,标准不下8种就。我们一般用16%的而已。所以,如果真是严格计算,光这一条就要人命。

网友(点评):
第二。我比较认同手册上以后方法的原因是因为这种公式大凡经过经验论证,至少有85%的复合度。所以,如果完全靠自己没源头的估计,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了。而真要计算过盈部分引发的膨胀量,只能有限元节点分析。

网友(点评):
因此,如果不是专门做轴承设计的部门,你给的经验公式就够了,抠死理只能导致整个工期的延误。虽然说机械设计应当尽善尽美,但实际上,所谓经验也是一次次失败总结的。感谢你孜孜不倦的教导,不过有公式即可。

网友:
要根据实际的工作条件来选定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使用工况是首先要搞清的;然后是确定轴承布置,确定是否需要设置浮动端;最后才进行到游隙选定和轴、孔配合公差。

网友A:
建议楼主选提供下你的使用条件,例如,旋转状态,旋转精度要求,载荷条件等。不过说起来,826/6 GB276-94的球轴承,你们什么地方会用这么小的?玩具?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选提供下你的使用条件,例如,旋转状态,旋转精度要求,载荷条件等。不过说起来,826/6 GB276-94的 ...

楼主讲了一个轴承,探讨安装轴承的轴和孔的公差选择问题。 zerowing社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Pascal大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侠可能这几天忙,一直没有回复zerowing社友的最后提问。今天放假,有点时间,对zerowing社友提出的计算问题进行了回复,不确之处,请大侠指正。
我单位一般都是使用SKF轴承,有时根据客户要求,也采用FAG轴承。所以手中没有zerowing社友提的628/6 GB/T267-1994这个国家推荐标准。 想国家推荐标准,一般好等同采用ISO国际标准。加上个T,作为推荐,并不强制执行,贯标工作开展的也少了。标准颁布的多了,而在工作中感到可用的标准反而少了。一方面是做对外产品,牵扯到国外标准较多,也有国内标准较混乱的原因。推荐标准颁布了,没有贯标,像标准件,没有形成商品,按标准号出明细,供应采购不到,有点麻烦。从一些回帖中也可以看出,有不少人没有学习标准,也没有看一下大公司的产品手册,才导致了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争论。国际标准有些部分又和一些大公司的标准相同。
深沟球轴承ISO标准好多和SKF相同。楼主说的轴承从尺寸上看和SKF单列深沟两端带密封的球轴承628/6-2Z相同。这个轴承的普通级内孔和外圆的公差都是负0.008,P6级也就差0.001。
按轴承手册,工作游隙计算公式S=Sr-ΔSp-ΔSt。内部径向游隙Sr根据SKF手册查到,628/6普通组的游隙为0.002-0.013.
由于配合引起的径向游隙的减少量ΔSp=Δd+ΔD,而Δd约为0.8U,先确定理论过盈量U。手册上对理论过盈量的定义是:过盈配合时每个过盈面的最大实体偏差,减去,其公差带的1/3后,所得到的这两个尺寸偏差的差值。
zerowing指定的轴k6,+0.001——+0.007,最大实体偏差为+0.007,公差带的1/3为0.002,轴的理论偏差为0.005;轴承孔的公差理论偏差为0.0057;这样U=0.0107,Δd=0.0086。
zerowing指定的座g6,如果孔为G6,外圈为间隙配合,就不需要计算外圈的减少量了。
zerowing指定的内外圈温差在15度,取热膨胀系数为0.000011/K,这样ΔSt=0.000011*15*(13+6)/2=0.0016.
工作时,轴承最大间隙变为0.013-0.0086-0.0016=0.0028,最大过盈为0.0086+0.0016-0.002=0.0082.(这里的最大间隙指轴、轴承都为最大实体,在规定的游隙下得到的轴承工作游隙的最大值。k6和轴承孔是过度配合,轴、轴承都为最小实体时,可以形成配合间隙,那时可以得到最大工作游隙0.013)
计算不实之处,请社友指正。

网友:
唉,年轻就是好啊。 当初改进智能爬竿机器人,结果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强大的软件辅助,无法在审核期之前完成方案。欲哭无泪。呵呵,交由吧,后生!

网友:
根据实际的工作条件来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