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可不可以 阳极氧化?

楼主(2013-04-01):
有说不行的,因为表面有砂眼孔洞的, 也有说行的

网友:
我实际操作过压铸件氧化,如果你的压铸机压力不够,那么几乎必然出现气孔,越厚的地方,越明显,气孔越大。

网友:
我听说可以,并看过这样要求的图纸(国际知名公司的图纸)!

网友:
压铸件做阳极氧化需要比较特殊的材料,一般的材料做出来很难看

网友(点评):
不用特殊材料,一般压铸铝材料ADC12就可以做了,只是花费比普通铝镁合金高一些而已。尤其注意避免气孔和缩孔之类的,因为氧化会扩大这些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