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体体积能不能用S直接求出体积V来?

楼主(2013-04-01):
旋转体的体积,在知道对称轴一侧的侧面积S,就是侧面积旋转360度就成旋转体,能不能用S直接求出体积V来?

网友:
积分就完了嘛

网友:
现在一般不计算   画个图 查看下  立马知道结果

网友:
用SW画图里面有直接计算出体积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
举个反例,两个S相等,但形状不一样的截面,旋转之后,体积不等。
如一10x1的矩形,旋转轴是10还是1,体积可就差太多了。

网友:
积分啦。当然可以。但是有软件时这样做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