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不会对锌层造成破坏,表面发黑怎么办?

楼主(2013-04-01):
T=3.0 spcc,折弯2刀,表面安装焊接螺母(PEM  WN-M4-0 CU ) 应该是镀铜吧,。 这个零件处理完后表面要镀锌,这个零件上的焊接螺母镀铜不就是没意思了嘛?

我现在想,客户既然要这样的螺母,应该是有什么意义吧。所以是不是先把零件镀锌 ,然后再焊接螺母呢,但是这样会不会对锌层造成破坏,表面发黑怎么办!……  大虾门  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不懂诶,路过帮顶啦~

网友:
上个图吧,啥都没有想不明白。另为什么不直接在板上拉铆螺母或直接成型螺纹

楼主:
图片是镀锌后焊接的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