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求教,特急!

楼主(2013-04-01):
现有液压缸直径30-50系列 的活塞杆,表面高频淬火,镀铬,表层硬度HRC60,硬度层厚度0.2,芯部硬度HBS280.尝试了如下车削方法:1.刀粒车削撤不了几个,刀就坏了。2.换陶瓷刀具车表层,再换刀粒车削芯部,换刀粒车削,冷却时陶瓷刀具有损坏了。
请教大侠们可以从各个方面讨论赐教这样工件的加工方法。谢谢!

网友:
先用磨削除去淬硬层再做别的加工是典型工艺。

网友:
谁会拿去车削啊,同上,上外圆磨啊,

楼主:
现行工艺是陶瓷刀粒全部车好工件的淬硬层,再次装夹车活塞杆的芯部,去除的材料还是蛮多的,况且零件产量太大,还得二次装夹,能否一次装夹车好全部,有合适的刀粒或是其它好的方法。

网友A:
使用陶瓷刀片时不要加切削液,适合干车。也许机械加工参数不合适。能把你的参数及工件图纸发到我的邮箱吗?我们是专业生产陶瓷刀片的厂家。10706821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陶瓷刀片时不要加切削液,适合干车。也许机械加工参数不合适。能把你的参数及工件图纸发到我的邮箱吗? ...

表硬层去除后,要车出螺纹、沟槽等,需要冷却,所以现在分二次装夹,费时。还有其他好方法能否一次搞定?

网友:
陶瓷刀片适合淬火钢的精加工,HRC大于50比较适合。软金属肯定不适合的。

网友:
应该先上外圆磨,再进行车削加工

网友:
此类产品的工艺路线应该是:粗车-高频淬火-磨-电镀-磨

网友:
9楼应该属于通用工艺路线,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都这样干。

网友(2013-07-16):
这种油缸活塞杆一般是根据客户要求淬火后截取不通长度制成,造成淬火后的两端需要车削的尴尬工艺:
工艺难点是淬火杆淬硬层深度2-3mm,需要加工两端(硬度HRC58-62),可先用BN-S20牌号刀具车掉淬火层,单边2-3mm淬硬层可一刀车掉。注意避免用陶瓷刀片(极易崩刀,而且其每次切削深度不要超过0.5mm,需要多次走刀完成2-3mm的淬硬层加工,加工效率低);后续工序是对软层再进行一般车削。

网友:
可以试试用CBN刀片

网友:
CBN呗  硬车工艺早晚要代替掉外圆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