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弧度生产工艺

楼主(2013-04-01):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弧度用什么工艺生产比较好呢,,小弟新手没接触过,想直接成型,,不想用焊接的技术

网友:
机械人,得上图纸啊

网友A:
生产工艺要跟着具体技术要求和生产批量走。
图示工件无材质、尺寸和精度要求,没有谁能够给出合适工艺的。
单就形状和不准备焊接而言,如果材料有足够延展性能并且对形状和尺寸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前提下,可以弯制。

网友B:
多长,多宽。料厚又是多少?能否给些具体点东西啊! 冲压成型??

楼主:
1年差不多4000台量产,图纸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工艺要跟着具体技术要求和生产批量走。
图示工件无材质、尺寸和精度要求,没有谁能够给出合适工艺的。 ...

1年4000台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多宽。料厚又是多少?能否给些具体点东西啊! 冲压成型??

除了冲压成型,能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呢,,我们现在是想用高频弯管

网友:
小东西。裁条、压形、滚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压头,滚弯

网友:
冲压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4000个可以考虑了。

网友:
看回得学东西

网友:
4000件可以开模具了

网友(2013-05-09):
弧度不大的话,压后滚圆!

网友:
最好还是,冲出来!

网友:
辘骨型机器

网友(2013-06-25):
用角铁圈圆机,可以的

网友(2015-03-03):
4000件,冲压最经济,效率最高。

网友(2015-08-16):
下料。压型。

网友(2015-09-23):
数量大冲压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