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换刀故障

楼主(2013-04-01):
一台立式加工中心,指令换刀不行。手动装刀,主轴内部夹紧装置没有动作,反而是换刀机械手在旋转。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A(2013-05-02):
问题描述不清楚,让大家很难回答的!

网友:
是新的加工中心 还是正在使用的??

网友:
换刀一般是打刀气缸先打主轴后端,然后换刀,在松刀,主轴里面弹簧会拉住刀的,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没拉刀还是你放不上刀?如果是没拉刀,你看看后端的主轴弹簧隔套和压盖是不是卡住了;你放不上去刀,应该是没打刀,看看你的气缸是不是好的!

网友:
在补充下,如果的换刀气缸是不是没有指令控制复位,他不复位,机械手是不会放开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让大家很难回答的!

一台立式加工中心,指令换刀不行。主轴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松刀,一个夹刀。现在要手动装刀,按下夹刀按钮,主轴内部夹紧装置没有动作,反而是换刀机械手在旋转。现在明白了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