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请教高人,workbench中周期对称问题

楼主(2013-04-01):
一个周期对称的几何体,1/4周期分析还会,但是1/6,1/9周期分析就不会了,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取原几何体的1/6(1/9)这样。

网友:
// Mechanical User Guide // B. Tutorials // B.. Cyclic Symmetry Analysis of a Rotor - Brake Assembly
帮助里面说的很清楚啊
模型取1/6或1/9的话,直接在三维建模时分割好或用ansysworkbench 里面的designmodel做切割处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啊 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