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修改零件名称,另存为或打包之后,设计树中的名称却不改变

楼主(2013-04-01):
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修改零件名称,另存为或打包之后,设计树中的名称却不改变,仍为之前的名称?

网友:
修改名称以后,设计树中的名称肯定变,不可能不变

网友:
有可能,id可能没有关联关系。零部件属性里可以改。

网友A(2015-08-18):
这个如何修改?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何修改?遇到类似问题。

我自己研究了下,选项里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5楼的方法可行,如果不行可以试试这个(不会上图,只好手打了)。树中右键单击零件,选择零部件属性,将零部件说明和零部件名称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07):
打开装配体后,在设计树上右键点击总装配,菜单里面有个显示更新夹,点击就好了

网友B:
我是用的一个笨办法,保存装配体,关闭,在文件夹里修改零件名称,改好后打开装配体,修改后的零件会被压缩,我解压下,重新查找就可以了,有点笨,但是觉得好用,不喜欢另存,或者打包。因为以后多了容易混淆。

网友:
文件----打包----另存位置-----双击要更改的名称(图号)-----选择新文件名称中要改掉的图号----复制-----取消对话框------选择替换------对象框粘贴要改掉的图号------点击以此替换文本粘贴并改成新图号------替换所有------关闭------另存OK

网友:
我只用liteGears,完美解决楼主以上问题http://www.litegears.com/

网友(点评):
是收费的软件啊?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研究了下,选项里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谢谢!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2018-10-30):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的一个笨办法,保存装配体,关闭,在文件夹里修改零件名称,改好后打开装配体,修改后的零件会被压缩 ...

你好,能不能详细解答一下,qq289768259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研究了下,选项里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

非常好,头疼我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