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找到现成的斜齿内齿圈?

楼主(2013-04-01):
各位社友,在设计行星减速机的时候为了降低样机成本是怎样选择内齿圈滴?
如果为了样机就找厂家专门做工装肯定费用会上去很多,大家是怎样控制这方面的费用滴。
内圈为正齿还好如果是螺旋尺 或斜齿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地方能买到现成的内齿圈?

网友:
找人干!

网友(点评):
找人干价格太高实在接受不了,私人弄点小设备不是公司研发,成本问题

网友:
一般,设计打样阶段所有零部件必须加工,选择现有的都有可能满足不了你的一些参数条件,或者说都不是最优化的。在加工打样过程中因数量较少,不确定因数比较多,可用临时工装夹具(最好能用现有公司的夹具)加工,以保证产品的合格性!

网友(点评):
这些我也懂可是找人用临时工装的话也是需要另加成本

网友:
这个很难找---南昌虎生橡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QQ50883818

啥地方用非得用内斜齿?必须吗?为啥不能先试用内直齿?

网友:
啥地方用非得用内斜齿?必须吗?为啥不能先试用内直齿

网友(点评):
转速高斜齿适合 正齿恐怕不行 另外噪音斜齿也比正齿强许多

网友(点评):
说的对。模数、齿数、螺旋角是多少?多高的转速?

网友:
我最近做过几批外斜齿齿轮(伞齿轮),头一次听说内斜齿。

网友(点评):
还有螺旋内齿圈!!

网友:
这边有做齿圈的 是内齿     不过是直齿齿圈

网友:
这点钱都舍不得出,还开发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