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做受力分析时候,老是出现有干涉

楼主(2013-04-01):
SW做受力分析时候,老是出现有干涉,无法网格化。但是检查干涉的时候是没有干涉的,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是干涉,需要把实体合并。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干涉,需要把实体合并。

不是很明白!!SW是自学的 !所以不太会,反正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那最好啦!!

楼主(2013-05-02):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干涉,需要把实体合并。

大侠!你说SOLIDWORKS做受力分析准确吗?

网友:
这东西,参考一下,找出应力集中点或区域,还是可以的,要说准确,就看什么标准了。专业做分析的软件,还是ansys,matlab之类的。

网友:
没用过SW的有限元模块,但是有客户在使用,感觉还是可以的。无法划分网格可能是你模型简化的不对。可以发个图片看一下。前处理上推荐hypermesh

网友:
SW应该还是可以的,应力分析还是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