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3/4 锥度管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3-04-01):
我是加工中心上用螺纹铣刀做的内螺纹
查表大径是26.441,中径25.279,小径24.117,螺距t=1.814,螺纹基本深度我查表有N种不知道做多深。

上面开口孔径是不是做到24.627(大径减去螺距)

下面小孔径
是做到22.3(小径减去螺距)
还是根据1:16和小径和深度来计算

求计算方法,求加工深度是多少啊!~

网友:
我只有笨办法,买个螺纹通止规,然后先浅后深加工,用螺纹规检测,不够深的再加工深一牙,

网友:
我们都是用手掌握的

网友:
是根据1比16和小径和深度开计算,

网友:
这种螺纹不能用丝锥做吗  还有这个ZG是什么牌号   我只听过G的  求指导

网友(点评):
ZG锥管螺纹,G管螺纹。

网友(点评):
谢谢把刀用好大侠

网友:
有丝锥,直接攻丝。成都量仪厂是专业的。

网友:
我曾经发贴问过和你相同的问题,因为我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想在论坛理的得到师傅的指正,后来研正是对的。我的方法是,查表得3/4有效罗螺纹长度14.5MM,(具体公式我就不写了,手机党),14.5/16=0.906.查表得小径24.114-0.906=23.207(此为孔小端尺寸,实际加工大0.2)大端尺寸为24.117大0.2.

网友:
锥管螺纹丝锥

网友:
还是买个丝锥方便一点,锥形管螺纹数控加工不好计算的。

楼主(2017-03-02):
前来还愿,当初随意设置的密码,过几天就忘记了!~
今天再来注册发现居然已经有帐号了,找回密码
今天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解释,非常非常感谢!虽然有点晚!!!!

网友:
看看标准里是咋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