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说气动的精度不够,现在纠结中要不要改成机械传动

楼主(2013-04-01):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我最近在做毕业设计,课题是“工业机械手的结构设计及运动仿真”。本人打算做一个关节式的机械手,用于流水线上的搬运,控制系统用plc,驱动系统本打算做成气动的,可是老师说气动的精度不够,现在纠结中要不要改成机械传动的。第一次发帖,不想沉了,还望大侠们支支招

网友A:
你老师说的对,气动的精度不好控制,还是改用伺服的好。

网友B:
说明一下,气动的精度不够这是误解。
气动的精度靠硬限位,这个是事实,一定程度上硬限位的精度决定了气动精度。但由于气动的控制需要电信号,电信号的速度又远远快于机械运动速度,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气动对位置的精度很差。
其实是因为电信号到位时,机械运动未到达硬限位造成的,只要让电信号有一定的延时,使气缸完全顶住硬限位,则气缸的精度将大大提高,加上压力稳定,则可以保证2丝以内的精度。

气缸控制的最主要问题是位置调节不方便,无法精确控制位移和速度。由于气缸结构简单,速度快捷,价格便宜,所以一般用在专用领域(不变化的)
而伺服控制可以精确控制位移、速度和方向,调节更是非常方便,所以在通用领域舍他其谁。但它结构复杂,价格昂贵,选用需要考虑成本。

所以你要自己考虑设计方案,当然是方案你应该选伺服,以来结构复杂可以加分,控制全面可以加分,运动仿真及其方便。反正不花钱做,可以的。

网友(点评):
讲的很对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啊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如果是只对结果有精度要求,对过程没有要求,完全可以用气动的,比如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师说的对,气动的精度不好控制,还是改用伺服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一下,气动的精度不够这是误解。
气动的精度靠硬限位,这个是事实,一定程度上硬限位的精度决定了气动 ...

多谢指点啊。这样说来,在比较简单的工作要求下比如说点位控制,气动也是可以满足精度要求的,是吗?如果我要设计通用性比较好的机械手,最好选用伺服电机控制了。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1.用plc控制关节式机械手的编程难度如何(后悔之前没好好上plc的课)?2.大侠能否分析下当前气动机械手的现状及发展前景(论坛好像这块内容比较少)  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四楼说的对,气动精度控制靠死挡,单一般用于只要求初始和终了两点位置要求的场合,如果需要中间过程中精确停顿,那气动就爱莫能助了,PLC编程当然气动比私服好编,看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点评):
目前机械手来讲多数是用来进行简单的装卸料,辅助搬运,动作简单,成本低,PLC控制,一般气动的就可以达到要求。应该说相当成熟了。如果需要高精度,速度,复杂运动,那就叫机器人了,已经超出机械手的概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啊。这样说来,在比较简单的工作要求下比如说点位控制,气动也是可以满足精度要求的,是吗?如果 ...

我只懂一点点,供你参考
1、PLC编程用在气动控制上,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但要注意实际和理论的结合,如果要一个全面的控制系统,还是要花大力气的。

2、气动控制机械手,说实话除了方便快速便宜,其它就啥都不是;但也因为这些特点,所以在现在的生产中被广泛应用。
要看气动控制机械手的前景,就要了解生产的需求。生产的目的总结的说是为了方便生活和为了丰富生活。丰富生活这块先不谈,就方便生活而言,生产总的方向是向快捷方便的,尤其是通用性要强(毕竟产品的配套服务是重要的,通用性强配套服务更方便)。
用机械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这方面因素,这是自动化发展的需要,自动化的发展也大大加快了产品标准化,所以总体而言产品生产越来越固定,越来越标准。所以气动控制机械手也是越来越需要,但这是未来1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需求,一旦进入智能控制化时代,气动控制方面需求将大大降低。

网友C:
气动足矣,PLC和气动、液动、机械是没有关系的,非常简单、慢慢学!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是机电专业方向,别说PLC了,微机原理都得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懂一点点,供你参考
1、PLC编程用在气动控制上,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但要注意实际和理论的结合,如果 ...

分析的挺好的,所以我决定采用伺服电机驱动了,感觉这方面的资料会多一些,技术也更成熟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足矣,PLC和气动、液动、机械是没有关系的,非常简单、慢慢学!

其实感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的。暂时先研究机械传动的,以后有兴趣再学习气动。plc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