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压板求教

楼主(2013-04-01):
求教 直径220厚度 30的圆盘  左侧铣槽 ,用三个压板压住 ,三个压板的位置,螺纹和压板伸长长度 是如何确定的 怎么具体计算!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大锅,让过洗槽的位置只要不碰刀大概三等分就行了啊,至于螺纹深度,自己找个螺丝量下算下,实在懒,打深了去弄长螺丝,打浅了螺丝去磨掉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锅,让过洗槽的位置只要不碰刀大概三等分就行了啊,至于螺纹深度,自己找个螺丝量下算下,实在懒,打深了 ...

我就是想知道 是怎么算出来的   用压力 算 出 螺纹小径   压力是怎么算出来的  压板 类似于梁来算   不算也行 就当是校核 压力  好了   想知道压力 是多少

网友:
实践起来哪有那么多事啊,压结实不干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 是怎么算出来的   用压力 算 出 螺纹小径   压力是怎么算出来的  压板 类似于梁来算   不算 ...

你这属于基础理论了  ,机加工这块不研究这个吧

网友:
你是刚出校门吧,这么简单都要计算

网友:
这要看你做什么用,才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