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用离合反车 刹车行吗

楼主(2013-04-01):
      小弟用普通车床加工的零件,半分钟就需要停一次车,700多的转速,让它自己停车太浪费时间, 我都用离合反转刹车,对离合片不好吗? 有什么能快点停车的好办法,希望懂的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基本都这么干的,反车制动,就一下

网友:
八年来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B: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吧,勤换摩擦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吧,勤换摩擦片吧

摩擦片损坏,换起来麻烦吗?费用高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摩擦片损坏,换起来麻烦吗?费用高不

摩擦片很不容易坏的,如果刹车不灵也是摩擦片松动了,打开机床箱盖,敲紧即可,万一坏了,换起来也不难,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片很不容易坏的,如果刹车不灵也是摩擦片松动了,打开机床箱盖,敲紧即可,万一坏了,换起来也不难, ...

嗯 那我还是用这种方法停车吧   谢了,

网友:
标准的刹车方法!

网友:
我直接接了个倒顺开关,效果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这么干的,反车制动,就一下

请教下,我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反转0.2秒,停车效果很好,可是就是跳火花非常大。有两次连断路器都跳闸了,后来就没这样用了,你的反车制动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反转0.2秒,停车效果很好,可是就是跳火花非常 ...

不是搞电机反转吧,是离合反转。电机的话,搞不好就三相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