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螺纹收尾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用SW画螺纹,扫描好后尾部是个垂直的切面,很不好看,我记得原来可以收尾的,现在不记得是用什么命令了,请教用过的朋友,该用什么命令把螺纹的尾部处理,先谢!!

网友:
我都是用装饰螺纹线呵呵

网友:
看看图片懂否?

网友(点评):
酱紫啊,两次不同路径扫描。系统没有直接可以设置吗?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一次也行,用可变螺距。

网友A:
采用放样,以比建螺纹特征所使用的螺旋线多0.5圈的螺纹作为引导线!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观摩一下。表示还是不会...

楼主(2013-05-07):
引用 网友A:
采用放样,以比建螺纹特征所使用的螺旋线多0.5圈的螺纹作为引导线!

就是那0.5圈的引导线怎么选定,麻烦你说仔细点好吗?谢谢!!

网友:
螺纹比较占内存 我也是用的装饰螺纹线现在

网友:
目前还不会如何 画螺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