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奇偶报警

楼主(2013-04-01):
今天用CF卡往机床里程序,机床报警:TV奇偶报警
同样的程序传到别的机床就可以,就是有一台不行,有哪位高手知道吗?

网友A:
把手持盒子里的tv检查设为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手持盒子里的tv检查设为0就好了…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是参数还是?急求

楼主:
大哥,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在吗?

刀补键摁两下,进入手持盒子界面,第一个是参数开关,好像是第三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能说具体点吗?是参数还是?急求

参数里也有这一项…不过没那么麻烦,刀补键摁两下,有个TV检查,改为0…以前碰到过这情况,可能是谁不小心输错了,和参数开关离的很近!多摁几下刀补键换一个画面往上翻页翻不动为止…多找找!突然发现自己好吁…这也能写那么多字…

网友:
参数有奇偶校验关闭就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