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加工45#钢材时用什么铣刀

楼主(2013-04-01):
请问各位大侠    在不冷却的情况下加工45#钢材  用什么材质的铣刀不容易烧刀            45#钢材 加工沉孔

网友:
为什么不冷却。

楼主:
条件有限

网友:
用圆鼻刀,快速加工吹气。

网友(点评):
一般沉孔没有那么大的R角的,圆鼻刀用不上。

网友:
即使比45#硬也可以,但切削量每刀大约0.5MM,进级可F3000_____F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