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纸出图 从绘图到标注到出图都什么比例啊?

楼主(2013-04-01):
请教了!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autocad,建议你按原始比例画,然后缩放到A4框内。以在框内最终显示能看清图线,有足够空间标注为准。
一点经验上的,我一般习惯出图线型尺寸,粗线0.5,细线0.3。保证出图后临近两条线能分开看清就行了。
另外,出图比例一般取标准比例。比如1:2;1:3;1:5,不要取个1:4.5之类的。按照老师傅的说法,校图人员会用特定的比例尺去实际测量的,你选个非标比例,他们找不到对应的尺子会。

网友:
楼上说的据有道理

网友:
用autoCAD缩放的是图框,不是图好吧。要是把图缩放了,标注也会改变。就算你想办法做成块也不好,给以后改图带来巨大不便。

网友(点评):
...你们难道都是标注完了再缩放?标注也可以调比例的好吧。 另一种设计院常用的办法是直接出图的时候缩。实现算好比例,调整好字体大小。这还不如把图缩放完了,调整一个标注比例再标注。

网友(点评):
CAD-CAM 已经很普及,竟还有人要逆向操作。每次转CAM时就得搞一次确认图纸比例,或是零件做错后才发觉是CAD比例的问题,这样的损失肯定会发生在坚持出土图框是1:1的那些人。

网友(点评):
其实在autoCAD里有很多设置不建议改的。不是什么都可以随性就改,当时痛快了,后面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的是autocad,建议你按原始比例画,然后缩放到A4框内。以在框内最终显示能看清图线,有足够空间标注 ...

一般标注设多大的字A4纸出来看着正好呢?

网友(点评):
我习惯字体高5-7, 中文仿宋,英文isocp。中文字距比例1,英文0.7,英文倾斜15

网友(点评):
补一句,个人习惯已经当初所学的就是先画图,然后缩图后标注。所以,字体比例永远是1:1。测量比例根据你缩图比例来调整。 这里还有一些小经验。

网友(点评):
对于简单图形,可以不做块直接缩放。以后该图得时候记得按比例持反算。因为图形简单,反算需求量不大,可以应用。

网友(点评):
对于复杂图形,可以做块,爆炸原图并保留在图框外。需要修改的时候该原图,然后重新定义块到原名称下,保证参考点相同。只要你不炸你图框内的图,他就会跟着你该过的原图变得。

网友(点评):
关于改图,现在很多设计单位还有一个习惯。对于不复杂图纸,特别是形状不变化的图纸,在做系列零件或者借图的时候直接改标注数值就完了。因此有些图你怎么量都量不出来的。比例尺的作用在这里已经淡化掉了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很多时候必须用。比如截断轴。或者单边表示的回转件,如管道等等。其实都没有什么比例尺,实际测量标注值可言。所以,个人后来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

网友(点评):
规范画图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读图和校图。所以,只要你的图纸能清晰表达,正确读取,有些时候不必太在意那些条条框框。比如让你画一个D1016x18X12000 的管子,你真打算1:1画了缩到A4上?那缩完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网友(点评):
一句话,尽量按照国标画图、标注,但不要拘泥于形式。另外,我个人理解比例尺最初的意义是方便实际在图上测量的。因此,在cad之后,其实比例尺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了。特别是打印机还有一个主动缩图的毛病。

网友(点评):
更多的,需要的时候再说吧。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标注设多大的字A4纸出来看着正好呢?

楼主:不要被人误导了。按一比一画图,缩放图框,比例以所有视图能布满图框为宜。记住缩放比例,标注样式中字体大小按国标定。然后运行dimscale 命令。修改标注比例。比如图框放大2倍。标注比例改为2.在屏幕上看,字就显得大了2倍。打印时,选择窗选,打印是缩小的,刚好是缩小一半,这样打印出来字大小正好。

网友(点评):
有一点我挺在意的。你们都喜欢先标注了再整体缩框吗?比如说一个10mx3mx8m的设备,您打算画多大一个图框呢?还有那个标注比例,您是想说字体比例还是测量比例?

网友:
好吧,有一点我觉得得跟楼主核实了。你说出图比例是指成图比例还是打印比例。刚注意到我一直在按成图比例跟你说。你如果是1:1画,然后打印缩放的那一类,那么请无视我所说的那些。1:1打印是我的习惯。除非有什么特殊原因,否则我不会在打印上缩图。

网友:
另外,多说一点关于比例尺和按比例画图的原因。
比例尺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辅助通过图纸测量进行计算获得实际尺寸。这个用途在地图上的应用最广。而为什么工程图纸也要有比例尺,目的只有一个,方便读图者读取未标注部分的尺寸。所以,一般来按比例画图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不可能保证你图纸完全不丢尺寸或者完全按照对方需要标注了尺寸。那么读图者最方便获取这类信息的方法就是比例尺测量。特别是在手工绘图那个年代。一但出现上述问题,连设计者本身都无法迅速给出数据。比例尺的作用因此巨大。
但是随着CAD技术的推广,特别是参数化技术的应用,上述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要获取一个未知数越来越方便。因此,已经很少有人会拿着比例尺去测究竟是多少一个数了。比例尺的作用因此变小了。但……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按比例画图。所以,在CAD应用中,大多采用1:1绘图,然后通过不通途径将图纸缩放到合适的大小。虽然途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网友:
建议,在电脑上的零件图全部按1:1比例的数据去画,尤其是装配图和拆分的零件图。

标注尺寸时,按照零件大小去缩放图框至适当比例,标注形式必需区分多种倍率且和形式名称直接挂钩,此为方便识别用。

最终打印出图纸上的字高也必需要有规范,一般需在2.2~3.5 mm 为宜,过大过小皆不利于阅图。

至于楼上有不同的方法,只要可以保证图纸在后续的修改中能简单且容易就执行并且不会出错,就都是可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被人误导了。按一比一画图,缩放图框,比例以所有视图能布满图框为宜。记住缩放比例,标注样式 ...

当然是字体比例啦

网友:
用CAXA就省去图框、标题栏及比例的烦恼啦。

网友:
发点牢骚。楼上几位目中无人的社友,真明白比例尺否?比例尺是干什么用的,给谁用的,晓得?
缩图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还是那个问题,10m x 3m x 12m 的设备,你打算画多大一个图框缩?还零件加工错了才知道比例有问题,你们那从画图到校图到生产工艺制定到最终生产脑子都缺弦?还CAD-CAM广泛应用?你家出2D纸质图是给CAM用的,脑袋让门挤了?
多少个实际生产单位不缩图框的干了十几年CAD都没说干错一个零件,到你这给定性了,你算哪头葱?
自己干不好就说自己干不好,别赖方法赖软件。扯淡!
还图纸上标注2.2到3.5mm。国标字体系列为1.8,2.5,3.5,5,7,10,14,20。汉字字高不小于3.5。标准尺寸字体高度一般为3.5。毛蛋个2.2。
什么元帅,送你四个字:一边玩去!

网友:
图形全部按1:1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