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胶辊的长度比传送带宽多出多少合适?

楼主(2013-04-01):
在做一个传送带机构,传送带宽是1200mm,两根传动胶辊间距是1600,传动胶辊长度应该是比带宽多出一些,由于结构紧凑,想请教高人最少要比带宽多出多少?

网友A:
看你的其他部分结构,尤其是两侧主梁的形式,紧凑的话,一般一边超出5-10个都算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其他部分结构,尤其是两侧主梁的形式,紧凑的话,一般一边超出5-10个都算大的了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