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慎重,还是畏惧?

楼主(2013-04-01):
     花了一周,加了几个晚上的班,对一个铸件产品做了结构优化,完成后减重在12%左右,但是变形不增加,主应力有所增加。
     本来是挺开心的一件事,然后方案提交给领导。一开始领导说好,然后他考虑了一天,提出了一些意见。
     我按他的意思改了结构,从分析的一些数据来看,变形大了3丝(按百分比来说就会有10%),应力也增大了10多Mpa。领导说可以接受。
     本想这次算是过关了,结果过个周末,领导后悔了。
     在我们公司,要爬上领导位置确实不太容易。于是,就出现了这一幕。领导怕出问题,出事就会下马。
     但是我就纳闷了,QT450-10,计算后最大主应力在80Mpa以下,零件受周期力,周期30s以上,铸件外形是均匀的,难道要把安全系数放到7~8以上才放心吗?
     因为测试成本较高(一台机器成本在n百万左右),所以我们公司主关件均是保守设计。
     晚上领导打电话来:能不改就不改,这个做成功了,没人记得你的好,失败了,你就要担责。
     感觉在愚人节被愚了

网友A:
只看你的说法 可能就是畏惧吧

但是不知道 领导是不是会考虑到 铸造和机加工艺性
而且 减重10%对于总体铸件的质量一共是影响多少t呢 ?

其实按照你说的 在我所在的公司  你的建议 90%会被采纳
 或者总工 会找计算分析组的人来重新分析一次  如你所说的一样 应该就被采纳了 ~

网友:
有没有按照V1,V2,V3,V4,V5这种版本来保存?按这种方式,随他怎么改,都毫无压力。

网友(点评):
改回去倒没什么,主要是想把这个方案通过了

网友:
哎,洗洗睡吧,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你的说法 可能就是畏惧吧

但是不知道 领导是不是会考虑到 铸造和机加工艺性

铸造是可行的,与铸造公司沟通过;不影响机加工性;
主要是对铸件内部的一些优化。

网友:
回楼主,别说铸件7-8了。我们锻件设计中都要按理论强度0.9倍再取5-6的安全系数的办法校核。这个是中国的现实。
不过不一定没有道理。以铸件为例。你分析的时候是按照均质材质分析,那么也就是忽略了各种铸造缺陷和应力集中。那么得到的数值就很低。但是实际中这种事你很难保证的。所以,你们领导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才对。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不考虑工况麽?

网友(点评):
管线用锻造焊接法兰。哈哈。没那么复杂的工况。

网友:
可能是领导太保守了,怕担责任

网友:
我觉得,国内材料难以保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
谨慎本来就有畏惧的成分

网友:
援引998的话,可以改,但是你要亲自去弄材料,弄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