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矫直切断求助

楼主(2013-04-01):
线材用旋转矫直的同时切断   并且切断的长度可调   应该用什么方法切断?求助各位了!

网友A:
看你是多大的线材,什么材料,如果要求不高,可用建筑机械中有一种调直切断机试试。

网友B:
材质,长度能否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多大的线材,什么材料,如果要求不高,可用建筑机械中有一种调直切断机试试。

材质镀锌丝直径2-4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质,长度能否说详细一些

普通镀锌铁丝      长度在270mm--800mm之间调节

网友:
在网上搜一下,满足你条件的调直切断机有很多

网友(2025-04-02):
用液压剪刀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