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颜色的区别?

楼主(2013-04-01):
常见的钻头,有白色,黑色,金色,他们除了颜色还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同问 ,这个跟涂层有关系

网友:
TIN涂层金色,DLC 涂层黑彩,CrN涂层银亮

网友:
黑色一般都是氧化处理
黄色金色的是TIN涂层,欧洲的TIN涂层是金黄色的
黑紫色的是TICN TIALN涂层
蓝色的一般是复合涂层
CRN涂层近于无色,用于铜加工

网友(点评):
能详细的说一下它们主要加工的工件类型吗?

网友(点评):
能详细的说一下它们主要加工的工件类型吗?

网友:
精度不一样'金色的是点钻'价格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说法错误。刀具颜色不同一般都是不同的涂层。

楼主:
请问大家钻头黑色的好用还是白色的好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便宜的高速钢钻头?这个东西跟很多因素,槽型,材质,钻尖设计等~要是在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氧化处理的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钻头黑色的好用还是白色的好用?

你好,就是高速钢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颜色的 ,难道加工方式不一样吗,?黑色的是氮化的吧。白色的是不是纯高速钢的,就和白钢条一个材料的吧

网友:
钻头的颜色不同是因为涂层不同

网友:
所含成分不同也会出现不同颜色

网友:
了解一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3-05-01):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