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法兰尺寸250MC什么意思

楼主(2013-04-02):
有客户需电机AEVF,100马力,6级。其中法兰尺寸为250MC,不知道什么意思。求教!

网友:
个人觉得250MC应该是螺钉孔圆周直径

网友:
表示没见过,待大侠解释

网友:
我也是期待高手来回答啊。法兰看起来很简单,里面一些参数,还真需要明白人来教!

网友:
..硬齿面减速器输出法兰?等待大侠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我只知道5”日标法兰外圆直径250mm也就是DN125。是不是用的像搅拌电机一样的,安装是法兰形式的,这个250Mc是表示安装方式?看看供应商打个电话问问呗。

网友:
不知道啥意思,等待大神。。

楼主(2013-06-06):
多谢各位了,现在我查到了,250MC是电机型号

楼主:
这种就是台湾的电机型号,东元电机,不带减速机的

网友:
应该是法兰螺栓孔中心距尺寸吧

楼主(2014-03-12):
多谢,后来我知道了,这是台湾一家电机型号中的,很难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