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油粘度对电机功率选择的影响、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02):
工况:
用齿轮泵给液压油系统的冷却回路供油,冷却回路里只有一个板式冷却器(丹佛斯钎焊),在出油口测到压力为0.5Mpa。
管路长度越6m,管道通径DN54(60X3无缝管),测
齿轮泵型号CB-B160,160ml/r  厂家:阜新飞龙
电机:5.5kw 1440r/min  山东力久
系统流量 Q=230.4L/min
泵出油管:内径54mm( 无缝管60x3) 流速:1.67m/s
泵吸油管:内径64 (无缝管76x6) 流速:1.2m/s
吸油口高度:540mm
液压油:68#抗磨液压油  环境温度35度

现在的状况是:在油温为50℃时,电机电流为10.6A,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当油温低于50摄氏度时,电机就发生过载。
油温在40摄氏度时,电流约为16A,过载量很大。
油温高于50摄氏度时,电机电流正常、

按照手册公式计算:负载压力为0.5Mpa,流量为230L/min。 电机功率P=230L/min*0.5Mpa/60=1.9Kw。
为什么还会过载呢?
把68#液压油换为46#,超过45摄氏度就过载。

1、请假各位大侠,在计算选择电机功率的时候,是否有公式能将液压油的粘度引入计算公式?。计算的时候将实际工况的下温度,查粘温特性曲线,查到粘度再计算。

近期试验测试该泵空载的所需的转矩。 计算该泵的机械效率。
2、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高招?谢谢了!

网友:
静等高手

网友:
温度低时粘度高,沿程阻力大,泵出口所需要的压力大,所以温度低时就过载
那个计算功率的公式本身没问题,但不能用它,因为压力和流量是不知道的,那些测得的数据是正常工作或某个时候的,不是现在的,因为电机转速可能下降,压力流量都变了
设计选用泵和电机时,首先对于系统工作的最低油温有一个目标值,然后再用它计算压力,最后得到功率
至于泵的压力-流量,电机的转速-扭矩-功率曲线等,基本不懂,不会用......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他换了液压油后,为什么超过45度就过载呢

网友(点评):
估计是低于45度

网友:
静等高手解答

网友:
静等高手解答,还有不解的是: 电机功率P=230L/min*0.5Mpa/60=1.9Kw....怎么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