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大哥级专业指导,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3-04-02):
我是新手,我想请教下各位大哥,这张图(气门摇臂)的夹具设计(用的是铣)定位是否合理,能否顺利进行加工???
用的是2个V型块,一个固定在底板上,一个是用两个螺母固定,精铣内孔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这样呢?在侧面加两个螺母使他夹住,另外把下面挖个洞使大的那个圆可以放进去,再在右边加个V型块加紧右边的圆柱,把工件下表面放在底部固定。

网友A:
简单给你说明一 下吧:你的这个装夹方式设计不合理,看图纸的要求,最起码要保证中心距64,而且你的V型铁夹的位置是锻造面,不能很好地保证垂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给你说明一 下吧:你的这个装夹方式设计不合理,看图纸的要求,最起码要保证中心距64,而且你的V型铁夹 ...

那如果要加工21的圆的两侧端面如何定位(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
是不是应该以21的孔来定位加工

网友:
学习中,期待高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