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那个帮帮忙,指导下小弟

楼主(2013-04-02):
我是新手,我想请教下各位大哥,这张图(气门摇臂)的夹具设计(用的是铣)定位是否合理,能否顺利进行加工???
用的是2个V型块,一个固定在底板上,一个是用两个螺母固定,精铣内孔

网友:
悬啊,如果你的余量较大,这种定位还可以,注意下面几点:
1、固定在夹具上的V型块定位面要避开工件的分型面;
2、这样装夹不容易夹紧,且下面的面不一定能靠在夹具上;
3、活动V型块建议做成用弹簧顶的即可(方向朝固定V型块),增加上压的结构;

网友A:
该产品为铸件,我不知道你们用哪种铸件,但一般是浇钢件,浇钢件又一般采用蜡膜,基本上外形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所以你采用上下V型块夹是可以的,但又是不能批量加工的。
夹具改进:
1、两V型块中间要开个洞,把毛坯孔量出,搞根棒子大小比毛坯孔小一些,可以穿过毛坯孔并可以正好插到底板的洞。
2、两V型块固定,但要可以放入毛坯,尽量靠近。每个块底部各一个螺纹孔。
3、将毛坯放入,插上棒子,顶上螺丝,然后拔掉棒子加工。
该产品最好车床做,又快又方便,反车平面搞个内夹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呢?
在侧面加两个螺母使他夹住,另外把下面挖个洞使大的那个圆可以放进去,再在右边加个V型块加紧右边的圆柱,把工件下表面放在底部固定。

楼主:
我只是完成毕业设计,不需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产品为铸件,我不知道你们用哪种铸件,但一般是浇钢件,浇钢件又一般采用蜡膜,基本上外形只能用一塌糊涂 ...

我只是完成毕业设计,完成就行了,由于需要画夹具图,所以我想用铣的,那样可以简单点,另外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不量产啊,随便了。HOHO

网友(点评):
其实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你的定位要用毛坯孔定位,定位后随你怎么固定。至于为什么?你想知道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完成毕业设计,完成就行了,由于需要画夹具图,所以我想用铣的,那样可以简单点,另外谢谢你的建议 ...

我改过之后,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我要是说不可以,你会不会扁我啊

网友A:
哥用PHOTOSHOP搞了一下你看看吧

见笑见笑,不会PHOTOsh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用PHOTOSHOP搞了一下你看看吧

棒子?哪种棒子?

网友(点评):
就是搞一根比毛坯孔小一点点,又能通过毛坯孔的棒子,用来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棒子?哪种棒子?

可是我要切的是直径21圆的内孔

网友(点评):
都跟你说了,固定完了把棒子拔掉

网友:
这个内孔用铣床就是错的 该用车 换条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要切的是直径21圆的内孔

加棒子是为了让Z轴不歪掉吗?,两头顶是不是在V型块中间加个孔用螺母顶住,两边都要吗,就在一边用螺母顶住,另一半靠在v型块上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两头顶就是中间钻个螺纹孔然后两头上螺丝顶住。加棒子是为了定位!定位!我开了新帖子,详细说明了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但是首先这玩意是 用车床!车床!,别搞铣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