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计中机床箱体厚度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3-04-02):
请问各位老师机床设计中机床箱体厚度应该怎么计算 或者该查阅那些资料

网友A:
机床,主要是做刚度计算,床子类型不一样,计算的位置与方式也不同,你这个问题比较大,没法细说,你应该先与你公司前辈探讨,有具体问题,上来再说

网友(点评):
以前问过齿轮箱的壁厚怎么确定,你说是根据变形,刚才看到题目,我就想到刚度了,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主要是做刚度计算,床子类型不一样,计算的位置与方式也不同,你这个问题比较大,没法细说,你应该先 ...

老师你好 设计主要是A C轴联动的回转数控工作台 就需要知道箱体壁厚的计算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 设计主要是A C轴联动的回转数控工作台 就需要知道箱体壁厚的计算 谢谢您

你这是一个复合刚度的问题,要有支撑条件,单独谈,没有支撑模型,无法设定,你必须有完整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个复合刚度的问题,要有支撑条件,单独谈,没有支撑模型,无法设定,你必须有完整条件,

呵呵 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点评):
你设计这类东西,不是单纯设计一个零件,而是要有边界条件,包括受力,支撑,有了这些,才能计算,这是要学习的,你努力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谢谢老师指点

呵呵 多谢老师了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回转数控工作台有两个速度 :一个是切削时的快速旋转  另一个是在定位时的分度旋转 是不是这两个速度在经过减速前都应该小于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纸上谈兵,也说两句:

箱体的厚度,影响的因素大致有 制造工艺,结构形式,材料,动静载荷等,这些信息你都掌握了吗?

你可以用经验公式确定一个厚度值,然后采用手算或有限元方法校核箱体的刚度。推荐你看一体书:《机床大件焊接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也说两句:

箱体的厚度,影响的因素大致有 制造工艺,结构形式,材料,动静载荷等,这些信息你 ...

厉害啊 学习了 多谢

网友(2014-08-25):
计算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