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使用计数请教

楼主(2013-04-02):
为了更好的管理好模具保证冲切质量,怎样对模具的使用冲出管理?
我们使用AMADA357冲床,冲床本身也有工位计数功能,但是一天要冲几十个程序,工位上的模具也是要换来换去,同时相同的模具也有很多把,怎样在数冲时更好的管控冲切次数以便及时修模?

网友:
用眼睛看磨损程度吧,不好用了就磨吧!

网友:
我的实践证明数控冲床自身所带的工位冲压次数计数功能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尤其是对于频繁更换模具的情况。一般来说,目测模具或者分析产品冲压质量即可判定模具是否需要修整。功能多也不一定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