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冷却的情况下,加工45#钢材用什么材质的铣刀不容易烧刀?

楼主(2013-04-02):
请问各位大侠

在不冷却的情况下,加工45#钢材用什么材质的铣刀不容易烧刀?45#钢材 加工沉孔

网友:
  有想法

              不过我估计只能上 有合金刀头的那种了   一般高速钢不冷却吃不消的

网友:
搞个忽刀,搞沉孔不会烧刀啊,用平底钻也行

网友:
整体合金的

网友:
只要有钱,就没有问题

网友:
多大的孔?深多少?我在普洗上用15的键藻刀(16的刀手磨到15)沉6个深(无引孔)都是一刀下又快又好,误差10个丝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