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浇钢件单孔位加工工艺及工装一些见解

楼主(2013-04-02):
看见有人问一个浇钢件单孔位加工的工装,想了想比较典型,还是详细说说。
图左边是工件图,右边是我用PHOTOSHOP改的,他原来用上下V型块,一块固定,一块去夹外圈,我把它改成两块V型块固定,然后两头用螺丝顶住产品。
关键是底板中间有个孔,用来插棒子,棒子大小比毛坯孔小一点点,但要通过毛坯孔,底板的孔大小和棒子配合。所以产品是先用棒子定位在底板,再两头螺丝固定住,再然后拔掉棒子,开始加工。整个工装和加工的中心就是底板孔的中心。
下面解释下:
首先这种浇钢件通常外形尺寸偏差比较大,几毫米都是很正常的,而这些件的孔都是比较重要的加工处,往往需要加工后的孔与外圆的壁厚均匀,所以以不规则的外圆定位,往往是中心孔的壁厚就相差甚远,所以批量生产时最好以毛坯孔为中心定位,那么可以保证壁厚偏差较小。
其次,这些件的毛坯孔通常比成品孔要小5mm以上,且作为浇铸杂质汇聚之地,你可以想想毛坯孔有多不规则。有时为了保证孔内无气孔,有些会把毛坯孔直接堵上(当然客户肯定不愿意),一般会尽量做小。由于毛坯孔不规则,会造成毛坯定位偏差,一般第一个工序会用钻头扩孔。一般先扩到17左右。
扩完孔后可以观察到大的铸件缺陷,有缺陷直接扔了。接着上车床按照上图工装加工平面和孔。
再然后就是用內夹夹内孔,平端面就可以了。

该产品的孔加工插棒子,主要是保证孔定位,定位后如何固定都没关系,只要固定住就可以了。

各位异形铸件的加工第一步是最麻烦,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有其它产品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加工方案。

网友:
大侠,这类工件一般都是在车床上加工的吧?如果有类似的工件,只有一面有角的,而且没有做出工艺孔,怎么办?

网友(点评):
加工是车床。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少,像21的孔一般不会堵上。上面也忘记说了,夹具主要是孔定位,孔位后怎么固定都是可以的,只要固定住就可以了。

网友:
棒子?听起来那么好悦耳。

网友(点评):
好吧,你可以用棍子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随便什么毛坯都能想办法加工出来的情况才导致了我们的毛坯制造质量的落后?
别喷我,只是逆向思维了下。

网友(点评):
这个,蜡膜浇铸就这德性,价格也不高啊,成本压倒一切

网友(点评):
我想起来地摊货,一块钱而已,就这质量了,想好的去商场啊亲。

网友:
我把它改成两块V型块固定,然后两头用螺丝顶住产品。
==============
两块V型块固定,还能起定位作用吗?

根据零件图的要求,这个加工顺序保证不了64或34两个尺寸要求,因为从图上看,只有21孔部位有三处加工。

网友(点评):
两v型块是那啥画的,用来固定,不是用来定位的,定位的是棒子。64.和34是毛坯尺寸保证,一般2毫米公差。

网友:
这种发动机上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插销拔销太费时间,你还要先钻孔分选,更费时间,很多都是直接用毛坯面定位钻孔的,毛坯尺寸偏差大,模具就得报废换新的了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定位毛坯面,怎么夹紧,怎么钻孔。

网友(点评):
另外毛坯尺寸偏大是铸件特性,就不要扔模具了。

网友(点评):
V型块夹紧就是常规做法,它能定心,也能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