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压力机压轴承?

楼主(2013-04-02):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小的气动压力机用来压轴承,轴承档是直径20和35,哪位大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工装如何设计?有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是向孔里压轴承还是往轴上压轴承?往孔里压工装底座固定要装轴承的工件,压力机压装头设计成外径比孔径稍小一点(1mm左右),内径比轴承外圈稍小的套,也就是压装头直接压住轴承外圈,并且要求压装头与底座垂直度要好;
如果往轴上装,也是设计成套。但是要压轴承内圈

网友:
用气缸不好吧,气缸动作太快。如果轴承预先定位不准或者歪了,会把轴承压坏。

网友(点评):
可以用调速阀调节速度,但缸径要大些,这样调速效果会好一些,而且压装力也是不小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用液压的简单些也可靠些

网友(点评):
用增压缸就好了啊,简单,方便,造价便宜。

网友(2013-06-16):
两种都可以实现,很简单没什么要求

网友:
能不能把你装轴承的工件发个图看看

网友(2020-09-28):
气缸速度快会影响轴承压歪吗

网友: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也就是受力选择内圈还是外圈,这个根据你轴承安装方式有关,其次就是上下夹具同心度。汽车行业对压轴承必须是要压力和位移采集的,绘制曲线,保证压装的质量。

网友A:
工装怎么设计要看你工件,操作时气缸下压至轴承面找正再二次下压,就不会出现压进去出现不正情况。

网友:
自己压一次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工装怎么设计要看你工件,操作时气缸下压至轴承面找正再二次下压,就不会出现压进去出现不正情况。

你好,我现场有气动增压缸控制的,会把轴承随机性压偏,实在是没搞明白

网友:
都是实干行家。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