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顶针配合卡盘可以怎么车工件

楼主(2013-04-02):
看到一数控车床卡盘上夹了一顶针和尾座一顶针,这样可以固定工件车吗?

网友:
工件上带一个鸡心爪,像外圆磨那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主要加工高同心度的轴类零件,除了两顶针还有鸡心夹头

楼主:
可是我没看到鸡心夹头啊。只有三爪卡片上夹了一个顶针还有尾座的顶针,,难道这样可以车吗?

网友:
可以,加工余量不大时可以不用鸡心夹头,

网友:
端面驱动?详情请度娘

网友:
余量不大可以车

网友:
你看的时候 没看见工件吧 鸡心卡头 按在工件上的

网友:
余量不大可以车,多了就打滑的

网友:
鸡心夹头可以自己根据零件大小制作。

网友:
你说的是液压顶尖 我们就是在卡盘上夹液压顶尖车轴的一刀可加工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