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与圆锥滚子轴承受纯轴向力问题

楼主(2013-04-03):
角接触轴承7207B受纯轴向力,轴向力大小为10.5kN,我想用圆锥滚子轴承30207代替,是否合理。
另外在进行轴承寿命校核时,如何计算当量径载荷?
我在计算当量径载荷是,7207B的Y查得是0.57,30207的Y是1.6。造成我计算结果,7207B轴承寿命比30207还要长很多,我觉得有问题,是不是不应该用基本径向额定载荷校核寿命?
请教各位大侠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
你的计算是对的,不要怀疑!

网友A:
你还得把轴承转速考虑进去,7207B的转速6000-7500左右,30207的转速4000-5300左右,(我查的是日本NSK品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得把轴承转速考虑进去,7207B的转速6000-7500左右,30207的转速4000-5300左右,(我查的是日本NSK品牌参 ...

谢谢,转速53rpm很低。计算结果是角接触轴承寿命长,是不是改圆锥滚子轴承不是很合理啊。实际当中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承载轴向力更强一点吧。

楼主:
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把轴承7207B改为30207是不是多此一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