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升降平台的控制回路问题

楼主(2013-04-03):
关于升降平台,同步缸,回路中实际运用时电液比例阀和电液伺服阀的差别,该升降平台精度要求不是甚高

网友A:
楼主只说了你自己认为的方案问题,并没有说升降平台要求。我认为的升降平台有很多种,速度的不同、举升力不同,都有不同的控制系统,更不会轻易的去用比例阀或伺服阀,共同点是都是要保证失重安全。所以楼主的不解说的太笼统了,希望能换个方式说一下。

网友:
怎么回答你,要是普通升降平台,没必要用比例和伺服,利用一个安全回路,通过电磁阀控制油路通断,光电开关控制升降指令就OK.简单省银子,功能一样能实现。为什么说安全回路,考虑平台安全,不要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说了你自己认为的方案问题,并没有说升降平台要求。我认为的升降平台有很多种,速度的不同、举升力不 ...

升降由伺服缸控制的剪叉式平台,负载在2000N左右,升降行程在350mm,行程时间1S,如果换向阀采用比例阀不知道是否省钱或者方便?

网友(点评):
其实你还是没有说升降平台的要求,只是说了你要采用的方案。平台基本组合可以有三种:1.电磁换向阀+液压锁(平衡阀或防爆阀)+普通油缸+接近快关,此种方案最省钱;2.电磁换向阀+液压锁(平衡阀或防爆阀)+伺服油缸;

网友:
电磁换向阀+液压锁(平衡阀或防爆阀)+普通油缸+接近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