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工,这结构怎么加强?

楼主(2013-04-03):
改前镭射会有0.03的浮动 但要求是0.01以内 架龙门没用空间 只能悬臂 伸出去的有400 板厚是20的铝件 不知道改后的 能不能改善 模组走动的浮动
模组是86 P级的 滑轨是25 P级的 请教各位能不能有其他的办法 减少模组运动时 悬臂最远端的 波动
改后的3块板 改成S45C 相比原先提升了接触受力面 但平面度在调整时有点困难 就是不知道结构的刚性会不会有所改善                                             目前最主要的是改善悬臂的浮动 请教各位 有什么办法

改前

改前

改后

改后

网友A:
估计不行。结构的刚度取决于零件的刚度和连接的刚度。零件的刚度看似提高了,连接的刚度却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结构的刚度取决于零件的刚度和连接的刚度。零件的刚度看似提高了,连接的刚度却降低了。

改后的3块板 改成S45C 相比原先提升了接触受力面 但平面度在调整时有点困难 就是不知道结构的刚性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连接的刚度有两个方面,一是连接的紧密与否,二是连接的次数。连接的次数每增加一次结构的整体刚性降低一次。所以我不赞成你增加零件。包含。

网友:
我建议你那个粉红色的平板与上面的竖版做成一个整体,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此结构用45号钢板是无法达到要求的,45号钢板变性较大,0.01的精度要求太高。推荐用铸件,可以联系铸件厂做泡沫模,一次性的。
另左侧线轨似乎只有两划块,建议用四划块。与悬臂连接部分太轻了,左侧两线轨直线距离还需要拉大,可以再扩大一倍,线轨划块上与悬臂连接的钢板或铸件必须大、厚,整体。悬臂部分用铸件。

还有你的线轨下部的铁板要开槽,线轨下部是放在槽内安装的,图上好像就架在钢板上。
其它看实际使用了。

网友:
改梁截面形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