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412轴承配合?

楼主(2013-04-03):
哪位帮忙指点一下,立式安装重载状态下,推力调心滚子轴承29412外圈与零件孔的配合?内圈与轴的配合?谢谢!

网友:
你可以查公差配合表,一般机械工厂我们对这一块都是用装配经验来给。轴的尺寸60(+0.005^0)轴承座内孔130(0^-0.005)。

网友:
加我QQ,给你份资料,上面有推理滚子轴承参数  382353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