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装配工艺卡的编号问题(谢谢先)

楼主(2013-04-03):
  我所在的公司现在需要完善装配工艺,装配工艺卡片内容我已经完成了,但是卡片编号怎么编比较合理我就不知道了。
  公司产品装配过程如下图,各组件一般就一道工序,组件均可提前装配作为库存(小公司为合理安排生产过程),各部件装配都有好几道工序(一道工序一张卡片),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进行编号(已经百度过,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或者百度到的就是关于装配工艺内容的编写)。谢谢大家了。
 注:组件每层因为有十项左右,比较占地方,所以就只留了这么点。

网友A:
楼主可以以年份,项目以及产品名称来编号,我们公司阀体的装配卡片就是的,部件可以用字母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以年份,项目以及产品名称来编号,我们公司阀体的装配卡片就是的,部件可以用字母来区分

谢谢提供方案,我一开始编组件还没问题,毕竟有型号。编到部件时,工序一多,就想把编号做成一个含有先后生产序列的形式(想让人看到编号就可以安排组件的现行生产),但装配过程又是树状的,所以。。。。。。看来是我想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