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弯成型机的四大特点

楼主(2013-04-03):
1、滚压稳定性问题,生产中经常碰到材料在滚道中左右偏摆的问题,实际上是单组滚轮受不对称,左边受力大,材料往右边偏摆;右边受力大,材料往左边偏摆。
2、轨道圆弧部位是滑轨核心部位,前几道压成型后的圆弧位,在后道次轧折立边时,应对已成型的圆弧,通过上下轧辊或横轮,进行有效管束保护,不然,材料在拉伸过程中圆弧位一定会变化,R变小成为三角形,钢珠不到底,两点接触产生嘈音,R变大时,配合轨产生晃动,滑轨使用时轨迹模糊,受力不均,滑轨变形,缩短寿命。
3、各道次平均受力原则,全线滚轮平均受力,磨损均衡,延长轧辊使用寿命。
4、轧辊采用C12MoV 材料是利用其耐磨性能,但具体的强度与硬度是矛盾的,热处理时要利用C12MoV的红硬性,淬火后,两次甚至三次回火才能达到硬度。
文:蓝海小编

网友(2020-12-03):
能否来套图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07):
M型的钣金零件在有的R角处行成了多道的压痕,有的R角处没有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就是产品左右偏摆了吗?还是受力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