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称压力315BAR单向节流阀用在35BAR的地方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03):
各位大侠好
我用的是LA-10H,单向节流阀公称压力315BAR,但是我的系统压力是35BAR
出现了液压滑台爬行,无法调速的问题
最后发现是阀的公称压力选错了,选公称压力为35BAR的阀修复
现在我的疑问是:
当公称压力为315BAR的单向节流阀用在35BAR的地方
当回油直通是,阀芯的
开合大小

按照我的理解,35BAR的压力开合度大约在35/315,大约只能开合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315BAR的压力下,该单向节流阀才能正常完成打开
我好像见过该阀的压力流量曲线,好像是在坐标小,一条45度的直线
请问我的对开合度理解对吗?

网友:
这个公称压力应该是反向的许用最大压力吧  不会有楼主说的 十分之一 的关系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您没说服我,我现在发现可能是我对那个弹簧理解错了,那个弹簧是单向阀的弹簧应该是受很小的力就能打开,我把它当成受315BAR的力,才能完全打开

楼主:
虽然节流阀的前后压差、开口和油液的粘度均保持不变,但在小开口时,通过节流阀的流量会出现时大时小的周期性脉动现象。开口越小,脉动现象越严重,最后甚至断流
按照我的理解是上面的原因造成的滑台爬行
但是对这个开口的大小,不知道我的对错

网友:
和节流阀没有关系,315说的是耐压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那个弹簧只是个普通 的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