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轴应该用什么夹头?

楼主(2013-04-03):
生产上有一个应用,需要将一根轴(直径3~6毫米)压入另外一个零件的轴孔中。请看附图
夹轴,目前我们用的是钻夹头,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即使轴没有完全垂直夹正,夹头仍然可以将其夹住并且压下。
这显然带来一个问题,压下的轴可能是歪的。

我想请教的是,除了钻夹头,有没有哪种替代夹头,可以充分保证不会夹歪,保证轴的垂直度?

网友:
直筒筒夹应该可以吧

网友:
对呀,同意楼上的。铣刀夹头也行呀。

网友A:
如果夹紧部分少,伸出部分多,且垂直度要求高的,那夹紧时要引导套。
要求低的,那买那洗床夹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夹紧部分少,伸出部分多,且垂直度要求高的,那夹紧时要引导套。
要求低的,那买那洗床夹柄

没错,的确希望伸出部分多一些。
你说的引导套,是筒夹上用的吗?

网友(点评):
是个工装,和同夹一起用的,并且是同心的,可以拆卸,棒子通过引导套,然后夹紧,然后把套拿掉,那就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错,的确希望伸出部分多一些。
你说的引导套,是筒夹上用的吗?

好的,谢谢,试一下

网友:
用弹簧夹头也可以。

网友B(2013-10-12):
呵呵这个很简单,看LZ的产品应该是一个电机压轴吧!我们是专业给电机厂做电机组装类的工装,可以做一个工装,很便宜的,自己作业可以,成本也就1500左右,当然要求不高的话还能降低,你这样做容易把轴夹伤,对不正,需要的话,我给你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很简单,看LZ的产品应该是一个电机压轴吧!我们是专业给电机厂做电机组装类的工装,可以做一个工装 ...

猜一下,这工装是否和冲模类似呀,效率相当的高呀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根据铆合强度选择台冲,做一套工装就可以搞定!

网友:
炮塔铣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