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轴套的加工,想找个提高效率的办法,请教社友

楼主(2013-04-03):
      小弟大批量加工几种轴套,  从外圆64 到外圆100左右,套长20-70左右,  基本都是挖一下内孔,加工量在1-5(少的加工量只有1多的5) , 基本都装夹一次就ok,挖一下内孔, 两端面内孔倒角, ,最复杂那种就是外面需要车一个长10个,加工量14的二等台,(也就是把外圆64车到外圆50)  批量生产,我们这里都用普车16 加工内孔,,那个二等台用仪表加工,。希望懂的能指点一下,用数控16  行不? 成本高吗?一个人可以看两个床子吗? 零件是很粗糙的零件, 有好办法能提高效率,成本也不算高吗?希望高手指导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买数控仪表车,帮你全部解决。推荐0640的,基本上半自动加工,一个人负责2到3抬。
我的手机13958326505
便宜,直接用来粗加工,一点问题也没有。
夹具可以选用气夹、液压或手动卡盘。
另可以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需要图纸和毛坯。

网友(点评):
这也有加分啊,我得考虑来社区打打广告了。楼主如果买,我买上在社区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数控仪表车,帮你全部解决。推荐0640的,基本上半自动加工,一个人负责2到3抬。
我的手机13958326505
便 ...

一台数控仪表价位多少钱左右,我在考虑二手自己改装的旧16

网友(点评):
简易的19000,双轴联动数控车,但没有编码器和变频器,无外壳,非常的适合你,搞个邮箱地址,可以给你看图片。自己改,真心不要了,旧的就直接卖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台数控仪表价位多少钱左右,我在考虑二手自己改装的旧16

我们这不少不用的二手自己改装的数控16    ,价位一万左右,我在考虑干这种轴套,反正不精密,用它能不能提高效率。。417215338@qq.com

网友(点评):
哎,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质量还是要得。数控系统一套的价格都是明的。一万块除非是旧机器,你去买台试试。

网友(点评):
图片发你邮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不少不用的二手自己改装的数控16    ,价位一万左右,我在考虑干这种轴套,反正不精密,用它能不能 ...

嗯,就是旧机器啊,,,没办法,刚起步比较困难

网友(点评):
HOHO,加油吧。如果需要再找我,我们不仅买机床,还卖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