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转鼓加工

楼主(2013-04-03):
做了一项目需要加工如图的转鼓,最高转速约1100转,线速度最高250km/h,因此对于圆柱度和径向跳动已经动平衡要求较严格,转鼓表面要求亚光防腐,应用中只是自己选择,不与其他装置接触,希望北京及北京周边有能力做的厂家尽快与我联系。

看不清的下载附件

楼主:
要求过高?

网友:
大侠需求量是多少?

楼主:
非标产品难做啊
都没人回应

网友A:
关键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

首先要能做才能谈到价格啊

网友:
没有看出来是一件“高精度”的产品!

网友B:
高精度不是高标注。很多公差标注给的太高比如长度公差哪有给那么高地呀!还有结构壁厚10mm能有什么精度。这种图有人接哪才怪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不是高标注。很多公差标注给的太高比如长度公差哪有给那么高地呀!还有结构壁厚10mm能有什么精度。这 ...

要求圆柱度高,因为要在轴向方向上做检测,不能有太大跳动;机构上10mm后是为了保证减小转动惯量而考虑尽量做薄一点,数字不是绝对要求,如果能做的更薄当然更好,如不能做到可适当放宽

网友(点评):
请问:技术要求上方的那个尺寸怎么保证和检验?

楼主:
无法直接测量
靠最后上磨床以磨床的设备精度保证
同时组装完成后会用经过标定的π尺和传感器检测评定

网友C:
可以加工,有高精度数控磨床,加工直径可达1500mm,长度可磨12米,经常加工纸机压光辊,可控中高辊等高精度大型辊子。QQ:2418803843,19:00以后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工,有高精度数控磨床,加工直径可达1500mm,长度可磨12米,经常加工纸机压光辊,可控中高辊等高精度大 ...

qq号写错了吧,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qq号写错了吧,怎么找不到呢

QQ:2418803943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