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的型号啊?

楼主(2013-04-03):
液压手册里面貌似都是三通以上的,选型选不到二通的换向阀啊,求指导

网友A:
请你说说二通的换向阀用在哪里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说说二通的换向阀用在哪里怎么用。

说错了哈,应该是二位二通方向控制阀,就是通断用,想用在增压缸的回油路上,可是手册里找不到型号呢

网友(点评):
那你找的目录可能有问题了,你不要在换向阀里面找,建议试试找下电磁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