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恒定回复力的机械装置来代替弹簧

楼主(2013-04-03):
想过用一个重物来提供但是这样重量太大了,有没有一种类似弹簧这样不会增加太多重量同时能够在运动中提供恒定拉力而不像弹簧那样随着运动和变形的增加力越来越大。

网友:
氮气弹簧

网友:
液压或者气动!

网友A:
买个气缸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怕是你没有做个产品设计吧,加个气缸就得了?管、接头、阀、气源处理。麻烦着呢

网友(点评):
没做过,也不知道用来干什么。运动中提供恒定拉力,气缸不就这样嘛。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对待气缸也像你这么天真过。第一次实战,可累坏了。光是配接头拉管,就搞的头晕眼花的。

网友(点评):
加一个气缸,就是给设备添加了气动系统,使设备复杂程度最起码提高了一个等级,因为需要独立的配套。并不像上个螺丝那么简单了。

网友(点评):
哦,磁性气缸,固定件,鱼眼接头,移动部件,电磁阀等等,我卖了不下1000个。

网友(点评):
要是有供气条件,加个气缸和手控阀是很简单的事,很多都是标准品,直接买回来,自己用刀片切管插上去就能用,螺纹胶都不用你买,接头上已经加好密封胶了,非标设备上这东西多如牛毛,不是太难的事

网友:
或者好的闭门器  好多参数都是可调整的  那个就是液压缓冲的机构

网友:
根据里的大小,选择气缸应该比较好

网友:
有刚度曲线比较平缓的弹簧,比如膜片弹簧,高度变化,出力接近不变。

网友:
搜索“恒力弹簧“

网友(点评):
说的对,不过这个寿命只有10000次左右

网友(点评):
谢谢,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气缸不就得了

用气缸做配重这种应用很常见了,也很可靠。
见过海克斯康龙门式三坐标Z轴的配重就是用一个气缸牵着。

网友(点评):
但是用气缸就要再加一套空压机,这样就显得冗杂了,希望能有一个类似弹簧这样简单同时能够提供回复力的零件。

网友(2019-06-09):
淘宝搜“OYO DoubleFlex”
这个装置成本低廉,寿命应该没问题。我没搞明白其中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