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3-04-03):
请教外径1300内径1160厚22.5的圆盘加工工艺,材料是201不锈刚。

网友:
不知道 ,球高手

网友:
这么大的圆盘,而且还是不锈钢的
上CNC吧

网友A:
图纸,要求,都要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要求,都要明确。

内径正负0.5,平面平整度0.5,

网友(点评):
是不是整体要加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径正负0.5,平面平整度0.5,

是的,是选矿机上的一个支撑圈,是十几件组合在一起用,为了减少累计误差,所以平整度一定要好

网友A:
整体加工的工艺,如果是一件两件,那就找个大的加工中心。
工艺比较简单,关键是装夹。
1、搞六个垫脚(机床垫脚),均分布置,顶住圆环,记住三点调平。然后压三点,一定要压在垫块点上,另三点不要压,但要顶实。加工内孔和大半平面,加工量自己控制,压块处不要碰到。
2、压住另三个点,去掉刚压着的三个点的压块,垫块要留着不懂。然后加工剩下平面。
3、翻过来不用顶了,直接压三点,其它做法和1、2相同,加工底面和外圆。

批量生产。龙门铣床、旋转平台(上面是大四爪花盘)
1、花盘躺在旋转平台上,夹住,然后用四爪把产品内孔夹住,确定半径,开启旋转平台和龙门铣床(搞把50的合金立铣刀就可以了)把平面和外圆加工了。
2、翻过来贴死底面,用四爪夹住外圆,然后开机,把内孔和平面加工了。
当然直接用CNC+四爪花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加工的工艺,如果是一件两件,那就找个大的加工中心。
工艺比较简单,关键是装夹。
1、搞六个垫脚(机 ...

我是用立车加工的,跟你的工艺差不多,‘就是慢了点,其他的床子我也没有,看样子只能慢慢来了,谢谢你

网友(点评):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上面为什么没说用立车做,是因为立车做这个平面度0.5比较难保证。

网友(点评):
此件立车才是王道 关键不能用活动卡爪 要用组合卡具 批量大的话平均每班5-10件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立车加工的,跟你的工艺差不多,‘就是慢了点,其他的床子我也没有,看样子只能慢慢来了,谢谢你

卧车用压板不大好装夹和校正吧?

网友(点评):
卧车做就只能说what's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