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画轴承。

楼主(2013-04-03):
如题,刚接触SW不久,怎么画滚动轴承?

网友:
直接从Toolbox里面生成

网友:
多看书吧,

网友A:
toolbox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直接从Toolbox里面调用
看看入门教材,

网友:
toolbox可以直接调用,想自己画就查好轴承相关的尺寸参数,然后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可以直接导入。

谢啦,已找到,我就是找了几个视频学习了下SW。自己摸索还没怎么升入的。

网友B:
先打开toolbox 然后在直接调用轴承  轴承是标准件 只要是标准件 都sw中基本上都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toolbox 然后在直接调用轴承  轴承是标准件 只要是标准件 都sw中基本上都能调用

谢谢,已经找到。。

网友(2013-05-08):
不用画,toolbox里面有滚动轴承,各种型号的

网友:
toolbox,自定义,直接输入自己想要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A:
toolbox可以直接导入。

toolbox的轴承是单实体不是装配体,不能转动,有装配体轴承吗?